关于三菱FX0N-60MR,PLC,故障问题,谢谢,。。。

楼主(2010-06-29):
现在手上的 PLC ,接通电源正常,电源指示灯也正常,故障就是:当PLC 打到 RUN时,RUN无法 运行,run的指示灯也不亮,在给 PLC的 输入接通时 面板对应的输入指示灯也没有反应,现在分不清是I/O 板的故障 还是CPU板故障, 希望给与指点,谢谢各位,。。。

楼主:
在补充上述 故障中的一点:  这时的PLC 也无法跟PC 通信上。软件 显示: 通讯错误。(确定通讯电缆没有问题)

网友A:
有的PLC通信线缆是专用的,它内部的接线是和普通的线不一样的,要用原装的线,你的这个应该是PC机和PLC通信不上的问题!

网友B:
看样子你的plc除了电源指示灯是好的之外,其他的都坏了,输入点更其他没有任何关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CPU 板子的问题, cpu 坏掉了,判断依据是 cpu 的温度 挺热的,难以用手摸得住!由于cpu 至专用的。所以也没有修好。

网友C(2010-09-11):
发回三菱维修就是了

网友D:
就是直接发货

网友E(2010-10-22):
PLC的,可试一下广州微嵌的PLC产品. 详细资料可登录网站查看: http://www.qxlc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