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层板如何拼板的?

楼主(2010-06-29):
请教四层板如何拼板的?会不会丢失内电层啊?

网友A:
应该可以。

楼主:
呃,我是问如何拼板的,因为也是第一次画四层板,如果把其它文件复制过来的话,网络会没了,网络没了的话,内电层也就失效了吧?这如何解决啊

网友B:
用特殊粘贴,就不会把原来的网络改掉了!

选择特殊粘贴,选中keep net narr 那项就可以了!

楼主:
用特殊粘贴,就不会把原来的网络改掉了!

选择特殊粘贴,选中keep net narr 那项就可以了!
==============================
两块板有相同的网络还会有线连着,这样会有问题吗?

楼主:
好像不行,把另一块四层板特殊粘贴过来后,内电层没有了

网友C:
一个简单的办法是拼光绘,不会出什么问题,或者告诉板厂你要拼板,让板厂给你拼。

网友C:
另外一种方法我用过,Protel99se,四层板,我是把一个模块原封不动的赋值三份放到一个板子上,把单通道改成了三通道,尽管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拼板时候的操作是最简单的方法,把需要拼接的电路板全部选中、复制、粘帖、调整位置、取消选中、再一次粘帖、调整位置、取消选中,在中间两层画两道线分隔开三个通道的电源层和地层(中间层反显),就能保证一块电路板上有三个一模一样的需要拼接的电路板,中间的电源层和地层没有电气连接。粘帖的时候软件会提示是否需要重新敷铜,确定就可以了。

网友D:
发一个excel文件把连扳的示意图粘贴进去,发给厂商就可以。只要告诉他们知道怎么拼就可以了。他们会处理具体的光绘文件的。我们公司就是这么做的。要额外加板边的话自己在示意图中把板边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