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硬件仿真差别?程序匠人能否回答一下,谢谢

楼主(2010-06-29):
请问一下Keil V9.01以下硬件仿真的差别谢谢
Keil Monitor-51 Driver
Keil ISD51 In-system Debugger
MON390: Dallas Contiguous Mode
LPC900 EPM Emulator/Programmer
ST -uPSD ULINK Driver
Infineon XC800 ULINK Driver
ADI Monitor Driver
Infineon DAS Client for XC800
NXP LPC95xULINK Driver

网友A:
主要针对不同厂家的51

楼主:
能否针对具体每一项说一下功能的差别呢,麻烦你了

网友B:
协议不一样吧,猜的

楼主:
程序匠人,能不能麻烦您回答一下可以吗?

网友C:
呵呵,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你列表里的东东,有一半我不熟悉。

楼主:
这样啊,麻烦你了

网友D:
看谁熟悉的回答下,这个挺有用的吧。

网友E:
NB了,这么多软件,我就认识几个

网友F:
用了快10年keil了,还是不认识这些东西

呵呵,俺从出生的时候就没学过仿真,开始是用编程器,现在用ISP。很不理解卫生么调程序还需要仿真?

网友G:
配套的仿真器不一样。

以前调不支持调试功能的51(TUSB系列)的时候用过
Keil ISD51 In-system Debugger。一个需要软件自己调用ISD_Break函数来设置断点的调试器,不过挺好用的。
其他都不认识他们。可能他们也不认识我。

网友H:
没用过仿真
看名字是不同厂家仿真器驱动
因为不同厂家芯片除51内核外的配置外围模块不一样,所以要不同的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