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手指问题

楼主(2010-06-29):
考虑用金手指来传递电源控制板和主板之间的信号,不知是否有问题?

楼主:
就像内存条那样,控制板的金手指插到主板的插槽内

楼主:
我听说金手指不能插拔次数太多,不知是否如此?

楼主:
我们控制板需要多次插拔,尤其是调试期间,所以不知采用金手指是否合适?

网友A:
没问题。视情况电源多用几个手指,这样比较稳。

楼主:
HWM:
你指的是电流大小吧

楼主:
那一般金手指的寿命呢?如插拔次数

网友A:
当然有寿命,但也没让你插着玩(没事频繁插拔)。正常使用,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因为控制板的主控芯片采用DSP,所以调试过程中需要取下来烧程序,故调试时可能会频繁插拔

网友A:
若是如此,建议用可在线编程的器件。

楼主:
那麻烦可就大了,呵呵

楼主:
有没有关于金手指插拔次数的数据资料呢

网友A:
那东西非标,离散性很大。

楼主:
非标?电脑里好象用得很多啊

网友B:
金手指的寿命,几百次吧。

网友C:
要看镀的时不是硬金,多么厚。
最便宜的金手指,上千次也不会有问题。不过给客户声称一般都说一百次以上。

楼主:
对于我们的应用而言,上千次已经是很多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解答

楼主:
21IC的氛围真不错,高手多且热心,我很喜欢在这里寻求帮助

网友D:
一个是“调试”,一个是“正式产品”!!!

楼主:
cnchip:
正式产品是指硬件设计基本定型,调试主要是软件调试

楼主:
用DSP做的电源产品,软件工作量还是很大的,而且主要都集中在后期

网友E:
产品开发完成后又不用经常插拔了
服务器上的电源模块都是用金手指的,象CPU电源模块,输入15A以上,最大输出电流130A

楼主:
其实我们主要是想用来传输弱电控制信号,电流是很小的。

楼主:
产品在研发完成投产后的确是不用经常插拔的

楼主:
看来可以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