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这样的电源成品么?

楼主(2010-06-29):
搞了几天 想直接买个升压电源算了,可是在网上好像没看到这样的电源或电源模块:输入2-2.5V 输出480-550V 。
麻烦大家说说
谢谢

网友A:
有点问题,
一个是输入电压较低,可能是见识短浅,还不知道哪款芯片适合这种低压,如果没有这种低压芯片,就要先做一级升压,再升到500V。
另外,如果没有做电源的经验,想实现恐怕成产品后问题多多。

楼主:
谢谢 我在网上也没找到
最低是12VDC的
至于经验,慢慢来总会好的。

网友B:
12VDC的怕什么 再买个2-12的好了

网友C:
这么低压输入的芯片有,可是不知道你的输出功率是多大,这样就不敢判断是否能适合你用了。

楼主:
大概有20W就可以了

网友D:
2V输入,20W输出,输入电流要在10A以上,单片芯片恐怕是没有。

楼主:
哦  好的  谢谢各位了!

网友C:
几w的就有,功率大的集成芯片就没有,你可以考虑用RCC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