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10-06-29):
我用 51带 步进电机..步进电机的型号是mp28ga  4.5v dc jx-09725..不知道这些都代表什么啊..我写了程序下载进去 基本没用延时..但转的还非常非常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

网友A:
用什么驱动的步进电机?驱动电流够用吗?

网友A:
驱动应该够了,硬件问题不该很大了,要看你软件怎么做的。你的程序呢?

网友B:
加减速呢?
细分是多少?
脉冲频率是多少?
...

网友C:
在调试软件前,要先搞定硬件。
“基本没用延时..但转的还非常非常慢”---每个电机都有自己的最高转速,这取决与电机本身和你的驱动电路,这不是你的程序能改变的。脉冲太快了只会是“失步”。

网友D:
最高转速貌似应该是由电机本身的额定功率决定的,,

网友D:
建议LZ下载下面这篇博文里的代码试试,看步进电机转的怎么样,,

http://blog.**/ZHOUNACHU/1585795/message.aspx

楼主:
en  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E:
我钻牛角尖了,“基本没用延时”是什么意思?
ruguo buyong 延时的话,步进电机也会定向慢转,只是要看步进电机的响应时间了,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