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讨论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2010-06-29):
大家看看这个电路能否正常工作,是否还存在什么隐患?
电路的目的是得到高压直流叠加脉冲。整个思路是,先通过光耦的开关作用得到两路反向方波电路,再用高压直流电源1500vdc,抬高方波产生电路的地,利用

网友A:
Sign!
这图画得,中间的电原理图和上面的草图根本不是一回事。
而且你又把两个不同的问题扯到一起了。
看来,这图还要我给你画出来。
顺便说一句,电原理图应该把网格去掉再贴出来,否则看起来太不清晰。

网友A:
  产生1500V+30V的电路可以简化成图(1)。图中下面的电池表示1500V直流电源,上面电池表示
30V直流电源,三极管表示光耦二次的三极管。

  图(1)

  原设计意图,可能是这样:

  图(2)

  光耦关断时电路如图(2)。因光耦关断,没有电流,所以三极管可以看成断路。此时1500V电源
与30V电源叠加得到1530V直流输出。
  但实际上输出的电压并不是1530V,因为电阻R1上有压降。如果负载电流为1mA,那么R1上压降
为10V,负载RL两端电压仅1520V。只有负载上电流非常小以至于可以看成开路时,负载两端电压才
是准确的1530V。

  图(3)

  光耦导通时电路如图(3)。因光耦导通,管压降很小,所以可看成短路。此时1500V电源单独输
出,30V电源因光耦导通被短路,没有输出。电流方向如箭头所示。
  但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箭头所在位置原是个三极管,而NPN三极管不可能在这个方向上通过
电流。如果电流是这个方向,电流稍大三极管即将损坏。
  不过据楼主说,该电路可以工作,那又是怎么回事?
  负载上的电流小于30V电源在10k欧电阻上产生的电流,该电路可以工作。图中电阻为10k欧,30V
电源在其上产生的电流是3mA,假定负载RL上电流是1mA,那么三极管上电流方向与图(3)中箭头方向
相反,其大小为3-1=2mA。负载RL上的电流仍是通过上面电池的,只不过电池输出的3mA被三极管分
走了2mA,仅剩1mA输出到负载。不过,若三极管管压降可以忽略,输出倒确实是1500V。但若负载
上电流超过3mA,此电路就不能工作,且三极管很可能损坏。
  再来看看产生1500V-30V的电路,可以简化成图(4)。

  图(4)

  原设计意图,可能是这样:

  图(5)

  光耦关断时电路如图(5),三极管可以看成开路,1500V电源直接输出。此电路与图(2)相同,
电阻上有电压降,若负载RL上电流为1mA,则实际输出电压为1490V而非1500V。若负载RL上电流
超过3mA,则三极管上承受的电压反向。

  图(6)

  光耦导通时电路如图(6)。原设计意图是三极管可以看成短路,电流经1500V电源和反向的
30V电源输出1470V。
  但这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箭头位置原是个三极管,而NPN三极管不可能在这个方向上通过
电流。另外,30V电池并非实际的电池而是开关电源,而开关电源输出部分(以单端反激电路为例)
电路大致如图(7)。其它开关电源如半桥全桥大致也是如此。

  图(7)

  可以看出,开关电源输出部分是不可能反向通过电流的,因为其中有二极管,外加的电流只
能从开关电源的输出负端经开关电源内部流到开关电源输出正端。
  但又据楼主说,该电路可以工作。那是因为开关电源输出端并联有比较大的电容,而电容可
以反向通过电流而放电。只要光耦导通时间很短,电容在此时间内放电不是很多,两端电压下降
不太大,总输出电压就接近于1470V。不过,不能持续处于此状态。而且,此时光耦二次的三极管
流过反向电流(从NPN管发射极流向集电极),三极管承受反向电压可能超过10V,这很可能是光耦
损坏的原因。

楼主:
还没看到图,不过很是感动maychang老师的淳淳教导。太细心了!

网友B:
maychang诲人不倦,赞!

楼主:
maychang老师,您老可千万别生气啊。可能我图画的不清。
上图是结合你的分析我,纠正的几个地方。
1、R1是我给DC/DC电源模块设置的假负载。因为用的隔离电源有最小负载限制,而整体电路的负载很小。所以加了10k的电阻作为假负载。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老画的图1中的R1应该并联到30v电源的两端。
2、对于整体电路的负载,我觉得是0.因为电路的输出“地”端根本没有接到负载上。如图,RL的A端接到电路输出的正相输出,RL的B端接到电路输出的相对反相。

我对这个电路的理解可能很简单:利用三极管的开关特性,输出幅度30v的方波,然后用1500vdc,抬高原输出电路的参考点,即可得到。
存在的隐患,就得需要maychang老师的教导了。
论坛一直看不到图,所以才回复。

楼主:
图(3)三极管导通的时候,我觉得30v电源没有被短路(考虑到不接入1500v高压时,没有30v电源,三极管怎么会导通),电流方向如下图:

楼主:
图6
1500V-30V的电路,我觉得电流应该如箭头方向走。

1500V-30V的电路与1500V+30V的电路两部分电路或者整个电路的参考点,可以看做是1500V+30V电路中三极管的射极。两部分电路中三极管的集电极相对射极的电压总是30v。
不接入高压,可能分析电路会简单些,在这种情况下,再分析1500V-30V的电路部分。关断的时候输出高电平为0,开通时输出地电平-30v。

只是发表我的意见,不敢在maychang老师面前“弄斧”,纯技术方面的争论。
再次感谢maychang老师!!

网友A:
7楼:
你那个负载RL的B端总得接到什么地方,不能悬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A端接1500v+30v输出,B端接1500v-30v输出。我觉得对电路来说就是开路,因为电路的地没接入负载,没有回路形成。

负载形式如题目中的图片(离子门图片)

网友A:
11楼:
那要那个1500V电源干什么?只有一点相联接,1500V电源和30V电源什么关系也没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量的时候,输出的参考点是1500v的地,1500v电源的地没接入负载,但负载的AB端也就是方波电路的输出端的电压确实被抬高了。至于为什么还得等maychang老师的解答啊。
我是这么理解的:
如果把上面整个电路看成一个合成电源的话,输出加到负载上的形式可以看成合成电源开路。那么合成的电源的输出也是原来的值吧。
不知道对不对,还得听maychang前辈的。

网友C:
不知道我这个模型能不能做到lz要求的功能。如果速度不高、电流不大我觉得好像可行。

网友D:
不行。
LS 的电路有问题。

7楼的图,三极管Q1上反向并联个二极管即可。
(其余的懒得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很有个性的XWJ前辈:
1、“三极管Q1上反向并联个二极管即可”是要解决的哪个问题?高压放电光耦损坏,还是电路本身性能的问题?
2、反向并联二极管,是在三极管的集电极跟射极间吗?

楼主:
大家都来看看,讨论讨论反而更对电路了解更透彻了。

网友A:
16楼xwj建议的加二极管可能是正解。
楼主始终没有把他设计的全图贴出来,13楼只有标题,没有内容,所以不敢说16楼xwj建议的加二极管是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chang老师,13楼的protel画的图,贴到首楼了。跟你老是对不上拍啊。
打算贴到这楼,但是网站又传不了附件 了。首楼的最后面有贴的附件“离子门电路图”
1、xwj老师建议的三极管并联二极管是解决哪个问题?使电路正常工作还是保护三极管?
2、选择该二极管的需要注意哪些参数?
谢啦,有大家的帮忙电路肯定能被逐步完善。

楼主:
maychang老师:
非常非常的感谢您,到了您那层次是否耐心也有了啊。
1、电路是开路使用的。输出的1500V+30V与1500V-30V,分别接到首帖的图片“离子门”上的AB两点。离子门A、B点上间隔焊接了钨丝。主要使用钨丝间的压差30v-(-30v)。加入1500vdc的目的是得到高的电势,因为整个离子门系统的参考地跟我们讨论的电路的参考地是一样的。
如果把我们讨论的电路作为电源的话,那么他的工作时就是空载。

2、maychang老师分析的很对!两光耦确实是互补导通的。占空比一个光耦0.01,另一个0.99。
两个输出端OUT1和OUT2,是一个输出端OUT1为1500V+30V,另一个OUT2为1500V-30v。不知道这样能否省掉一块隔离电源?

3、这个电路用在离子淌度谱仪上,一种分析仪器。因为整个项目是学校的张博士在弄,我只是配合做做电路。这仪器结合了化学电子,我刚接触,原理都没弄明白啊。所以对我们电路的具体作用也是很模糊。

4、如果电路能正常工作的话,请教maychang老师xwj前辈讲的加反向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保护三极管吗?

此帖子也只有maychang老师来讨论了。估计一般人没耐心把我们的发言看下去。哈哈
再次拜谢论坛的大众偶像!!

网友C:
不知道我这个模型能不能做到lz要求的功能。如果速度不高、电流不大我觉得好像可行。
引用 网友C:

我的思路是在1500v的直流电平上耦合峰峰值为60v的方波信号。则可产生1500+/-30v的波形,但是无耦合信号输入时,输出为1500v。
在音频上我经常用于抬高或降低直流电平。将1500v换为地,则可得到无直流分量的音频信号。

网友A:
楼上没有注意到楼主的要求是占空比0.01和0.99,而且两路输出是互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23楼的电路还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的。
电路能够再进行修改,得到两路输出反相的幅度为30v的方波。
高压隔离电容用的很讨巧,不知道方波经过他对波形的上升沿或者延迟有没有影响?

网友C:
这是我的仿真.5v\12v换成60v/1500v.
占空比没有关系.关键是频率.太慢了,耦合不好,太快了沿不好.
我仿真了1%\99%占空比均可行.

楼主:
非常敬佩楼上工程师的精神!

楼主:
maychang老师该给我们的讨论下个结论了吧,我好结贴。
xwj老师看来是不来了。

网友A:
要结帖就结吧,这与电路的讨论好像没有多大关系,反正随时可以重开帖讨论的。
结论现在不能下,还没有讨论出个结果,下什么结论?
对26楼电路,也不发表评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chang老师
能否说说16楼xwj前辈说的,在Q1加反向二极管的目的是什么。没考虑明白。
问他他又不说,呵呵。

网友A:
加二极管的目的,是让反向电流不通过辅助电源(30V)而经二极管流向负载。这与单支三极管控制感性负载,或者半波整流电感滤波中的续流二极管有些类似。
但后来你说你的电路实际负载是悬空的钨丝,那么实际上没有电流,也就不必使用二极管了。
不过,即使是悬空的电极,实际上还是有分布电容的,最好加上负载电阻,否则波形上升下降沿很可能不够陡峭。
只怪你没有把你的要求完全说清楚。

楼主:
我已经把我所知道的全说了,技术交流本来就没啥好遮掩的。可能是这种讨论方式,或者我的文字表达有问题。
我觉得这个电路工作是没有问题的。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果存在高压放电,如果保护光耦输出端的三极管。
不知道xwj说的并联反相二极管能否起到这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