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家的线性电源更好一些?

楼主(2010-06-29):
我需求:
正负15V 1A两组。
5V 1A一组。
其它的技术指标当然要好一些了。
另外能提供MTBF或MTTF最好。

楼主:
开始把选了一款4NIC-X65的电源。
后来4NIC迟迟不给我发来性能参数、结构相关的尺寸信息。
催了几次,不负责。
一生气想换一家,然后还不知道换那家好点。

网友A:
为什么非要是线性电源呢?

网友B:
4NIC好像是朝阳的产品吧?是线性电源吗?印像中好像是开关电源模块。

楼主:
是朝阳电源。
X系列的都是线性电源。
一定得要线性电源,我这边在做AI、AO,都是隔离的。
AI、AO的精度要求为0.1%。
开关电源没有试过精度是否能达到要求。
我手里有两个4NIC-X45线性电源,已经调试过了,精度满足要求。
AI的精度到是不害怕,就怕AO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