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运放应用求助

楼主(2010-06-29):
一个集成运放,同相和反相都有输入。输出有一个RC串联反馈回了反相端,请问这个电路起了个什么作用么?用的集成运放是LM358。我在SPEC里没有看到这种类型的应用。集成运放的各种典型应用里也没有找到。。在此求助各位。。帮忙。。。

PS:手头没有现成的图片,用WORD粗略的画了一个。示意图。。。

楼主:
悄悄的将自己的帖子顶起。。。期待各位高人。。。

楼主:
难道板凳也要我自己坐。。。。在线等高人

网友A:
画个图出来吧

楼主:
图已经画好。。高人在哪里。。。

网友B:
应该是积分器,

网友C:
这样的电路很常见。
图中没有画出运放反相输入端电阻。图中的RC串联和运放反相输入端电阻构成反馈回路,而此反馈回路的分压比是随频率变化的,故使得整个放大器的增益(包括幅度和相位)也随频率变化。这样的电路常用于控制放大器的频率特性以使其符合设计者意图。

网友D:
积分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详细的了解下如何控制的原理,可否提供些参考资料地址或是什么别的?

网友E:
最好能给出电阻电容参数

网友F:
有源滤波

网友G:
总体上是积分电路,反相输入端应该还有一个电阻,但同相端也有输入就有点怪,这样同相端输入电压就是两个电阻的分压后的电压,而这个电压就会加在反相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