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网络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06-29):
自己先顶一下,,请大侠们帮忙算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叠加原理。

楼主:
DC=4.7//150k / 4.7//4.7//150k
AC=(4.7/2) / (150k+(4.7/2))

????????????/

网友B:
叠加原理
当只有5V有效时,3.3V相当于接地,故参考电压V1=5*(R5//R6)/(R4+R5//R6)
当只有3.3V有效时,5V相当于接地,股参考电压V2=3.3*(R4//R5)/(R4//R5+R6)
所以V=V1+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