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Xpresso LPC1343 入门教程

楼主(2010-06-29):
目前LPCXpresso已经完全支持LPC1343,而且自带了丰富的例子程序,很容易上手,在这里我主要展示在LPCXpresso 下LPC1343学习和调试的过程,便于新手入门,欢迎老手拍砖。

1. 打开LPCXpresso软件,点击Import Example project(s),导入例子程序。

网友(2010-04-26):
2.进入LPC1000/LPC1343目录,选择1343examples.zip

楼主(2010-06-29):
3.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LPC1343基本上所有的外设都有对应的例子程序。大家有兴趣的可以都跑一跑,调试调试。我只挑了个最简单的blinky闪灯程序,哈哈。。。。。。

网友(2010-04-26):
4. 完成一个闪灯程序需要哪些东西呢?选择blinky 和CMSISvlp30_LPC13XX,其中blinky是我们闪灯程序的工程文件,CMSISvlp30_LPC13XX定义了LPC1343的一些底层函数库。

楼主(2010-06-29):
5. 点击Finish,进入如下界面。首先点build all project,然后点debug blinky,进入debug模式。按F8全速运行。激动人心的时刻来啦,有没有见到led闪起来了?

网友(2010-04-26):
9.程序本身比较简单就不分析了,下面简要看看LPCXpresso的功能。
1) 察看特殊寄存器

网友:
2) 察看外设的寄存器,在GPIO0前面打勾,monitors下面就会出现GPIO0,并在右边窗口展开GPIO0相关的寄存器,便于调试察看。

网友:
3) 其他的还是多看看help吧,这里就不列。

到此软件应该能够入门了吧,

网友A(2010-07-04):
有无《LPCXpresso LPC1110 入门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