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TFT驱动板或7''TFT屏

楼主(2010-06-29):
该款TFT驱动模块由FPGA作为控制芯片,是一块高画质的TFT真彩LCD驱动模块,模块内置LCD控制器以及驱动器,外部8位的8080总线接口,可方便的使用单片机对其进行连接控制,具有编程方便、易于扩展等良好性能。TFT驱动模块内部的控制器包含有显示缓存,无需外部显示缓存,而其背光可由指令控制(128级可调)。
800X480分辩率
提供4帧显存
高速8080时序接口,8bit可以达到20M
无需等待
背光亮度控制

TFT驱动显示模块的基本参数如下表:
项目
规格

单位

注备
显示点阵数

800×RGB×480

Dots

LCD尺寸
7(对角线)

LCD模式
65K TFT

16位色深度
总线
8Intel 80总线

工作电源电压
V
可选择3.3V的模块
端口电压
3.3
V

TFT驱动模块在PCB背板上集成了一个LCD控制器以及显存、背光控制等电路;而模块以DIP的双排插针引出控制接口(88080并行总线)模块以便于用户连接。下面介绍模块的接口,
接口引脚

VCC
模块供电电源输入(一般无特殊要求为5V

D0~D7
8位数据总线

CS
片选(低电平有效)

RST
Reset复位(低电平复位)

A0
控制寄存器/数据寄存器选择(低电平选择控制寄存器)

WE
写信号(低电平有效)

RD
读信号(低电平有效)

GND
接地

送:)模块编程手册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B(2011-06-15):
明显广告啊

网友C:
没价格估计没人有兴趣,如果在150内还是有优势的

网友D:
我的那个在100以内,批量大概几十块钱。

网友E(2012-03-09):
回复 网友D:
你好,我的QQ346897739,对你的方案很感兴趣,可否详谈

网友F(2012-04-12):
我这有模组式的,带屏带触摸才350.能存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