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

楼主(2010-06-29):
(图片)

楼主:
前段时间是因为用烙铁焊接晶振的外壳,导致晶振坏了一批。现在改用黄胶水固定。生产线上顺了几天。昨天又出问题了。厂里的产品是车载MP3。现在有200多台MP3不能开机,将坏机的晶振换掉后,当时就可以开机了。过了几分钟后,又开不了机。这时用烙铁加热一下晶振的管脚,或者将IC用锡拖一遍。就可以开机了。关机几分钟的时间,再开机时,就又不行了。MP3解码芯片的供应商说可能时晶振的问题,昨天找了KDS品牌的晶振换上,还是不行。晶振的负载电容是22PF。哪么大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现在将晶振的两个22PF负载电容换为TDK品牌的,有75%的坏机现在可以正常工作。另外一些还是不行。

网友A:
感觉需要加热 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