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0-06-29):
普通的运放,TI的LM2904,不是轨对轨的,单电源工作,0——+24V,做一个简单的放大电路(1+R1/R2)类型的(R1=2R2),在DA0V输出给它的时候,运放输出也是0V(用万用表测量的),DA1V输出的时候,运放输出也是3V。一般情况在边缘的时候应该多少有一些非线性吧,要不还要轨对轨型运放做什么?

网友A:
2904最低可以输出5mV,这种单电源运放,通常都是输入输出最低电压可以到0V,而R-R的,是可以到正负电源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