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义隆单片机的外部中断功能时,中断引脚

楼主(2010-06-29):
一定要接上拉电阻吗,我是接了一个按键开关到地来做下降沿中断。试了一下不接电阻不灵。看资料好像没有内部上拉功能。我是用的是468。可是153的p60有上拉功能也不行,是我的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A:
还用这么垃圾的义隆东西 。

义隆最垃圾的就是仿真器了。狗日自己不好好做仿真器,外包给别人,让人给做的垃圾的要死了。耽误开发时间。工程的时间难道不是钱?开发慢了点,影响到产量,这钱就更没法算了!

强烈建议,换一款芯片好了。比义隆便宜的有,比义隆贵的也有。为什么定要选义隆?(给个理由... ...)

如果你仔细对照芯片资料写出的程序,应该不会有问题。仔细检查完了,试一下你的工具是否正常

网友:
用PIC吧,我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