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号采集的放大与滤波的前置电路的方案

楼主(2010-06-29):
要做一个震动信号采集的项目,要求要有三种耦合方式,DC、AC和差分,还要有0.05V0.5V5V三种量程,小弟第一次接触这种东西,不清楚耦合方式的选择和量程的切换具体到电路中是怎么实现的,请高手给个大致的方案,谢谢了!

网友A:
量程可以用分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如果用软件控制量程,可以用什么实现呢?

网友B:
你需要一个有PGA的adc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指的是程控放大器吗?那请问在放大器前面还要加电阻和电容吗?

网友C:
讲清楚你要模拟的还是数字的?

网友C:
DC耦合直连或用电阻连就可以,AC只是中间加个电容,差分用个差分管就可以,或者自己搭建差分电路
量程模拟电阻分压叫简单,数字用IC编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