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掉电瞬间保存数据的电路

楼主(2010-06-29):
单片机是LPC2294,3.3V,想在掉电的瞬间,利用超级电容供电,保存一些数据,应如何选用超级电容和低压中断芯片,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那要看你需要断电保持多长时间了,时间短可以使用电容,如果很长的话,估计就要使用电池了。

楼主:
时间在1S左右,想用一个超级电容供电

网友B:
如果仅仅是保存数据,需要1秒那么长时间吗?如果保存数据需要1秒钟,那可是很大数量了。

楼主:
确实是用不了那么多时间,只是估算一下。这个电路想实现在低压的时候触发一个中断,单片机把外围IO全部关掉,保存数据到EEPROM

网友A:
用超级电容其实也是当一个辅助电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