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一句,XH端子脚距究竟是多少呀?

楼主(2010-06-29):
大侠们,我想问一句,XH的脚距究竟是2.54mm还是2.50mm呀?
我一直以为是2.54的,因为以前用protel,里面的封装是2.54的。
今天我拿到一家供应商的图纸,上面写的脚距是2.50mm
我就搞不清楚了,究竟是2.54mm还是2.50mm呢?
希望大侠们能指点一下哟

网友A:
一般都是按英制,200mil
有供应商的说明按说明

网友:
不一定,一般是2.5mm。
一般两线三线的看不出来,线数多了,比如十几线以上,差别就大了。
曾经按2.54画的板子,用的11线插座安装就很困难了。

楼主:
回3楼:
    有你这话我就明白了,按2.5mm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