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脚属性:pasive???

楼主(2010-06-29):
从库里找到一个标准元件SN74AHC14,放置后,发现在编译的时候总是提示error,
后来琢磨了下,修改了引脚的属性,把input 和output 都更改为passive,这样就不
再提示错误,但是,库里定义的输入输出必须要更改吗?

网友A:
标准库定义正常情况下不应有错,可能是output(active)接output(active)了。最好是先查线路是否有误,或其他器件(也许是自定义的)的引脚属性定义是否正确。

网友A:
另外output(active)也不能接电源或地(power)。

网友B:
按标准做不会出错的,错的总是你

网友C:
这些在画PCB时没什么用,估计是仿真时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