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478的升降压电路设计的一些疑惑

楼主(2010-06-29):
请问这里的L1跟L2是两个电感,还是变压器,
电路拓扑结构是SEPIC
手册上说是inductor
如果说是电感的话,那么问什么要画同名端呢,奇怪

网友A:
是变压器吧,电感好像没听说过同名端,一般电感叫bead.

网友B:
从电路图上看应该是电感,不过点感没有同名端。

网友C:
是电感,但可以绕在一起
绕在一起时就要注意相位了。

看下它的电流方向:

网友C:
SEPIC的特点主要是可以高效率的实现升降压——输入电压可以比输出高也可以比输出低,
而且功率也能做的很大。

网友D:
以前没用过这种结构,学习一下

网友E:
是电感,但可以绕在一起绕在一起时就要注意相位了。

xwj讲得很清楚,支持一下。可以使用独立的2个电感,也可以使用1个耦合电感,其实就是变压器。使用变压器节省PCB空间、还有节省成本。L1和L2上的电压电流都同幅值同相位。看下面的电流波形。

国半的pdf里面这样说:
The two inductors can be wound on the same core since the same voltages are applied to them throughout the switching cycle. Using a coupled inductor
takes up less space on the PCB and tends to be lower cost than two separate inductors.
一篇设计指南,很详细,这里是全文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用两个电感效率是不是跟绕在一起的变压器一样呢?

网友E:
8# gurong60 效率差别,影响因素很多,实在说不好。主观臆断,绕在一起应该好一点点?还是实际测试一下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