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0加载问题

楼主(2010-06-29):
自己动手做了一块板子,所使用的芯片是cy7c68013A,用于FPGA与PC进行通信,采用的模式是slave FIFO。在调试阶段,采用control panel Download下载方式下载固件程序,PC与FPGA之间能正常进行数据通信,而采用C0加载方式下载固件程序时,PC能正确的识别实验板,但用control panel向FPGA发送数据时则无法发送,如果把IFCLK改成内部提供时钟,则能向FPGA发送数据,应用C2加载方式时也遇到这种问题。由于工程要求IFCLK由FPGA提供,所以不能由内部提供。附件中有我的工程文件,驱动文件及安装信息文件,恳请版主及各大侠解决,小弟为这个问题已纠结一星期了,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如果内部时钟能工作,那68013A的固件程序应该没有问题,只要你的IFCONFIG.7设为0就可以了。还是看看FPGA端的时钟输出,还有数据传输控制.

楼主:
因为同样的固件程序通过control panel下载到板子是可以向FPGA发送数据的,所以FPGA端的时钟输出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楼主还没解决?

网友C:
不是很明白……

网友D:
control panel Download下载部分是自己写的吗,是的能发个给我不?
44277144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