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折腾无线供电:间隔25mm,输出1A,3.3V

楼主(2010-06-29):
呵呵,看大家都在玩无线供电,老x也有点手痒。
正好项目做完了,没事俺也来折腾折腾:

楼主:
看看距离:

线圈特写(随便找的线绕的^_^).jpg (735.36 KB )

线圈特写(随便找的线绕的^_^).jpg

楼主:
接收用的电源板,由肖特基管整流,然后进DCDC转成3.3V,测试负载为第一张图中的那两个串联的桥堆(相当于4个二极管串联,压降大约3.3V)

实验前发现DCDC的输入调整率太好了,竟然不管输入电压多少 桥堆的电流都一丝不变! 我晕:(
没办法,只好加个三极管串个1M电阻从DCDC输入端引入一点点反馈,让输出电流随输入电压而急剧增加!
也就是说输入电压越大,负载就自动汲取更大的电流:P
哈哈哈哈,老x真是天才~~~~

网友A:
上个电路学习学习

楼主:
插曲:

想看下功率到底能够多大,老x就慢慢将输入电压调高...
这是12V时的输出:

老x正在拍照,悲剧就发生了:

悲剧了:
电流迅速减小,感觉某个东西糊了,然后吧嗒,电源保护了:)
老x一看推动板:
悲剧了,三极管烧黑了:lol

楼主:
电路很简单,就是TL494 DataSheet里的经典隔离电路,去掉所有反馈(占空比开到最大)——呵呵,这是别人搭的实验板,老x直接找来就用了:)

然后老x再随便找了点线绕了个线圈,用电感电桥测下电感,计算谐振频率后找个大致合适的涤纶电容并上去,接在了隔离变压器的次级上。

而接收端也是一样,只不过这是第一次绕的,圈数多一些,肖特基整流是接在串联谐振回路上,这样谐振时远距离带载能力会好很多。
实际上是谐振电流经过整流桥、负载,而线圈上的谐振电压可以接近千伏,开始烧功率管的真正原因四谐振电容击穿短路了。

网友B:
哈哈哈哈,老x真是天才~~~~
输入电压越大,负载就自动汲取更大的电流

输出1A,3.3V, 功率做到3.3W, 老x牛!
老x真是天才~~~~
这可是你自已说的哦~~~~ :lol

网友C:
呵呵,有意思,这东西有实用价值吗?估计可用于玩具和小饰物上面。

网友D:
玩玩 还是不错的 不像电动牙刷。电动牙刷用个磁柱耦合的传输效率比较高了。

网友E:
看了一下楼主使用的线圈电容 , 线圈的数量 ,感觉基本电功率振荡电路尚不正确
1、线圈过多,从线径来看,趋肤损耗大
2、电容用的应该是陶瓷电容或独石电容,
    与线圈如果谐振的话,损耗太大;
   如果不谐振的,则谐波干扰大!

网友F:
cdzcdz1979:
要不要把你在电源技术版面的帖移到DIY版面来?

楼主:
RE :
看了一下楼主使用的线圈电容 , 线圈的数量 ,感觉基本电功率振荡电路尚不正确

看了一下楼主使用的线圈电容 , 线圈的数量 ,感觉基本电功率振荡电路尚不正确
1、线圈过多,从线径来看,趋肤损耗大
2、电容用的应该是陶瓷电容或独石电容,
    与线圈如果谐振的话,损耗太大;
   如果不谐振的,则谐波干扰大!

引用 网友E:

1、次级线圈是有点多,但无所谓,试过圈数多圈数烧影响不大的,反正后面还有DCDC,也就懒得换了;
从线径来看——手边没有合适的材料(漆包线、电容),只有0.22的漆包线,用了4股并联。线径过细,电阻比较大,Q值不高,电阻的损耗肯定远远大于趋肤损耗的;
而初级,更是随便找了点0.3的电线绕的,那个电阻损耗就更大了。

2、由于没有合适的材料,电容是随便找的涤纶电容,没有电压标示的——也就是说是50V耐压的。由于老是电容击穿,后来随便找了几个高压瓷片电容,结果可想而知:当然就是输出减半,电容发热。——而一楼的图是涤纶电容的测试结果。

3、如果不谐振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输出功率的。

补充:
偶一再强调了:没有合适的材料,随便玩玩而已。
其实功率、效率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去玩玩。

网友E:
呵呵 我初来咋到,还是继续向楼主学习吧!

楼主:
补充:
从上向下数第5张图片是维修后换的瓷片电容,电容损耗相当大,输出低了一半,电容会发热。
——这个问题我是故意留着想等人发现后再特意说明的,没想到却被13楼发现“没有抓住关键”了...

老x当年搞医疗设备时玩的高频热疗机那可都是至少千瓦级的,谐振和介质损耗这点常识还是懂的。

楼主:
DIY的东西确实要发这个版块才会比较火,老x的那些DIY VGA显示的帖发到单片机版时人气明显就低很多。

网友B:
呵呵!
老X动用超能量转过来~~~

网友G:
25mm,没有实用吧

网友H:
25mm已经能慢足很多场合了,考虑到传输效率,距离受线圈直径限制(特别是接收端线圈的直径)

楼主:
25mm很多时候已经够用了,比如无线供电、无线充电等。
而老x实验这个只是为了用于旋转时钟的无线供电,所以25mm下输出3.3V 1A完全完全够用了。

这个距离只是大致估算的,如果线圈绕成平面,距离就是35mm以上了。
而这时的效率还有36.7%,也还算可以了。

如果距离增加,输出基本上是按0.5的指数下降的,距离增加一倍输出功率降低到1/4,60~70mm甚至100mm时用于通讯隔离供电也还是没问题的。
需要高压隔离的话完全可以填充高绝缘度的介质,那耐压就会相当的高了...

网友B:
顶!
祝老x的无线供电旋转时钟早日产子~~~

网友I:
期待.这个东西未来还是不错 的.

网友J:
:) 这东东有意思,期待

网友K:
有点意思,呵呵

网友L:
呵呵,看得俺也手痒了

网友M:
我是新手,看不懂老X的电路啊,各位大侠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无线充电的原理?

网友N:
就是一电磁炉,怕烤糊啦

楼主:
哈哈,LS聪明~

要是用电磁炉,改下保护电路,隔几个厘米点个灯泡啥的肯定没问题:P

网友O(2010-08-10):
感觉一头雾水,只看见一个线圈,另一个在哪里呢。一个发射一个接受的啊。

楼主(2010-09-20):
Re:
感觉一头雾水,只看见一个线圈,另一个在哪里呢。一个发射一个接受的啊。
引用 网友O:

呵呵,观察不仔细哦~

上面漆包线绕的黄色线圈是接收线圈,0.23的漆包线4股并绕的,后面接整流滤波、DC-DC电路、负载桥堆;
下面胶纸圈里的蓝色线圈是发射线圈,随便找的0.3的焊接线绕的,电阻比较大,Q值过低——这个改进余地很大

网友H:
有人找俺做无线供电的游戏机,被俺拨了一盆冷水后,还在提,真是没办法

网友P:
还是推荐这个网站看看 http://www.wirelesspowerconsortium.com/technology/index.html。 其中有协商机制的介绍,还有发射线圈矩阵的概念介绍,用于无需对准的传输。

网友P:
楼主只代两个表呀?还有一个表呢?:lol

网友Q:
老徐总是搞些好东西。

网友R:
用过公交卡吧,呵呵,同理,频率13.56M,供电+数据传输

网友S(2010-11-03):
楼主这个用的3525的IC,频率高不到哪里去,我上次做了一个是用4069加8050做的发射,接收部分就一个线圈并电容串个4148做输出,驱动一个二极管还是没有问题的,
我看楼主这个体积确实是太大了.

网友T:
楼主这个用的3525的IC,频率高不到哪里去,我上次做了一个是用4069加8050做的发射,接收部分就一个线圈并电容串个4148做输出,驱动一个二极管还是没有问题的,
我看楼主这个体积确实是太大了. ...
引用 网友S:

别人是3.3v1A电流,你才驱动一个二极管,这个功率也相差太远了吧?怎么比?

网友U:
如果再把传输距离拉大能够做成功的吧,那你就发财咯

楼主:
无聊瞎折腾玩罢了,没什么发财不发财的。
要把传输距离拉大也很简单,但不是这么做的。我也不会说出来,毕竟要给别人、给自己留条后路。

论坛上的东西,不要想有什么真正很有价值的,有价值的不可能完全免费的给你看、教你玩。
也就是玩玩、娱乐娱乐罢了:)

网友V(2010-12-11):
老X太牛擦了啊!还是随便玩的啊!!

网友(2011-03-19):
mark 路过,继续顶老X

网友W:
能否应用到Poe上呢?
如果可以,应该有很好的使用价值

网友X:
发射功率多大啊

网友X:
高频大功率管不知道有哪些啊?

网友Y(2011-04-26):
MARK一下,准备玩玩无线充电,呵呵

网友Z:
请教大虾们,现在成熟的无线充电可以做到多远距离。

网友AA(2011-12-09):
我是新手来的,对这个很感兴趣,求指导。毕竟涉及技术专利,如果可以的话可不可以弄份原理图或详细一点的解说发给我1335984743@qq.com

网友AB:
呵呵 以前也做个一个类似的项目 效果还不错 80cm距离外点亮40w的灯泡 不过线圈直径大了很多 但是是单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