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数字电阻实际输出的阻值

楼主(2010-06-29):
请高手指教:数字电位器总阻值允许偏差20%,但我在使用时需要知道在调节完成后数字电位器实际的输出阻值是多少,应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A:
作个LCD显示,加个编码器

楼主:
首先谢谢2楼,但2楼可能还是没有完全明白我的意思,我是想问比如我买来一个10K512抽头的数字电位器我想知道它每一档所对应输出的实际阻值,包括滑动端的阻值,怎么样能准确的知道???

网友B:
R=U/I
加个电压测一下电流就可以算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