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提供万用表的直流电流测量电路

楼主(2010-06-29):
(无正文)

网友A:
万用表里面测量电流,实际上是测量分流电阻两端的电压。因为使用专用芯片,电路非常简单。一片芯片里面A/D、电压基准、译码、显示驱动等电路都有了。
LED显示的芯片,可以用ICL7107,段式液晶显示,可以用ICL7106。具体电路见芯片的datasheet。

楼主:
但是我是高压电路阿,如果用取样电阻串进电路,那么电阻两端也都是高压,如果输入到测量芯片,是容易损坏芯片的

网友B:
晕!
谁说高压电路用取样电阻串进电路,那么电阻两端也都是高压?
U=IR这么简单的欧姆定理也不知道吗?
如果参考点为地,600uA电流取样电阻1欧电压不就才600uV。
即使是取样电阻两端也都是高压,那你不会再分压再输入到测量芯片吗?

楼主:
关键不是参考地阿,在电源和负载间串入取样电阻,电阻两端就是高压阿,去样电阻再分压,应该不是示波器的测量方法把

网友B:
在电源和负载间串入取样电阻,电阻两端就是高压阿
****************************
电阻两端的高压怎么来?

网友C:
为什么不试试能不能把采样电阻放到负载之后呢?一个回路哪采电流不一样。。。

网友D:
但是我是高压电路阿,如果用取样电阻串进电路,那么电阻两端也都是高压,如果输入到测量芯片,是容易损坏芯片的
引用 楼主:

你什么时候说过你的是高压电路?!

楼主:
电路时高压电路,现在说也来得及吧

网友E:
高压、低压最终产生电流都要流到地,这么小的电流在取样电阻两端产生的电压很小,但取样电阻在负载之路中的串联位置不同,电位(改点到参考点的电压,习惯也称电压)可能会是高压。问题可以解决,你只要考虑到测试电路的电源、高压电源及通过取样电阻产生的信号如何连接。

网友F:
普通反向放大电路就行了,电路和负载\高压串联.但要注意线路的保护

网友G:
在负载和地之间串进一个采样电阻

网友A:
楼主的表达实在成问题。
不是一次把问题交待清楚,慢慢增加约束条件,这确实很令人反感。

估计楼主遇到的问题是:分流器(电流取样电阻)在负载一端,而该端对地电压相当高,无法直接测量。
实际上,这个电压(近似电源电压)就是测量电路的共模电压。
解决的方法:
1、将分流器(电流取样电阻)放到负载另一端。
2、如果上述方法作不到,测量电路改用悬浮电源。万用表是用电池供电,也就是说万用表电源是悬浮的(与待测电路没有公共点),无论在什么位置均可测量。照这种方式为测量电路单独设置一组与被测电路没有公共点的电源即可。
3、如果单独设置一组电源也做不到,可以将分流器两端对地电压均分压到测量电路共模范围之内再测量。有些可承受很高共模电压的运放就是采用此法。但此法成本高,精度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