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变片的选取

楼主(2010-06-29):
目前市面上应变片的种类有好多种,120欧姆,350欧姆,1000欧姆及1500欧姆等,怎么来选取合适的应变片呢?或者说每一张应变片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
电阻大的应变片,灵敏度高,但稳定性差.一般350欧姆是标准的.

网友A:
一般用120和350的

楼主:
一般用的都是120和350的,我们也是一直用这种标准的,现在有个问题是测应变时纹波太大,用的是半桥接法,理论上来说是4ustr左右,目前测试结果有20ustr左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接地和屏蔽都用上了。

网友:
接地和屏蔽都用上了.接地点的选取也很重要,再就是电源的稳定和纹波影响.
还要加滤波,包括硬件和软件方面.

楼主:
地也接了,屏蔽也用上了,滤波也加了,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