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版 水平有限 大家多拍!

楼主(2010-06-29):
水平有限 该电路板前后5天才完工

欢迎大家拍砖 提各种意见

楼主:
用protel99se 不知道怎么能截出来大一点的图片

用打印的话出来颜色啥的有点不一样

楼主:
删除敷铜以后

楼主:
去掉敷铜以后

楼主:
PDF清晰版

楼主:
清晰大图PDF

楼主:
欢迎各位大侠拍砖 指点!

网友A:
鼓励一下

网友B:
路过。。。。
我也不懂。。

网友B:
啥板子?
通讯?
采集?

网友C:
很好,比我画的整齐多了

网友D:
双面贴片.厉害

楼主:
厉害啥啊 哎 .  同志们把我说的不好意思了 就是当时板面积要求比较严格

通信板 右下角是电源

楼主:
现在做实验板用了 电池经DCDC给电路供电 51单片机  NANDFlash  232    IrDA

网友E:
比我现阶段画得好。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不建议在焊盘上打过孔,如果空间足够的话。。。

楼主:
回复 楼主:
不建议在焊盘上打过孔,如果空间足够的话。。。
引用 网友F:

确实有可以改进 有些地方挪一挪还是可以避免焊盘打孔的

网友G:
如果不怎么考虑成本的话,直插的电解电容可以换成贴片的。
那个晶体也可以换成贴装的。
貌似那些电阻电容的封装是0805的吧?既然板子要做小,换成0603不更好吗?
过孔用泪滴焊盘,倒没什么。那些贴片阻容的焊盘也用泪滴,我觉得有点难看,而且容易有锐角。

楼主:
目前这样已经能装入机壳 而且我们都是人工焊接 所以就没有考虑用更小的元件  当然如果要更小可能就用0603了或者贴片元件

关于泪滴 我就知道有加强机械强度作用 其实加上完全是我个人感觉好看....

楼主:
我对泪滴的作用了解的不多 请不吝赐教~

网友H:
画板是体力活,编程才是真功夫!想必楼主对于通信的嵌入式系统也很了解,手痒了才会来画板,牛!

楼主:
晕 楼上高看我了 俺哪方面都是菜鸟

师傅还在坛子里 让他看见得笑话我

网友I:
很牛 很专业  学习

网友J:
呵呵,提几点建议吧
1:焊盘上不要打孔
2:CPU下面尽量不要走信号线
3:能一面摆件,尽量不要两面摆,这样加工更方便
4:提高布局水平,布局还是有点乱
5:电源线,信号线,不能一眼就看出来
6:现在很少用这种电池了,尽量用超级电容吧
7:成排过孔,尽量不要打成一行,交替排成两行。养成这样的习惯,对你以后画多层板,好处多多。避免电源和地层开槽
8:4个固定孔不接地?
总的来说,布局是最关键的。布局不好,后面的布线,就很难做好。

网友J:
回复 网友H:

我最反对这种说法!PCB就好比一个人的身体,而程序好比人的大脑,一个病秧子,就算是脑袋在好用,能干啥?皮之不存,毛之安在?PCB是门艺术!想画好PCB没那么简单的,EMC。EMI,信号完整性,工艺。。。。等等!

楼主:
多谢狼兄指点!

4:提高布局水平,布局还是有点乱
这个板当时做完以后左看右看怎么也看不出来要如何改进,后来隔一段时间回过头看,才发现确实有很多布局上需要改进的地方!貌似自己画完以后会有“当局者迷”的情况

5:电源线,信号线,不能一眼就看出来
确实乱.

6:现在很少用这种电池了,尽量用超级电容吧
多谢指点,之前小弟对超级电容仅有所耳闻但未深入考虑,不知道跟电池比优势在哪里?

7:成排过孔,尽量不要打成一行,交替排成两行。养成这样的习惯,对你以后画多层板,好处多多。避免电源和地层开槽
小弟并无多层板经验,所以想的不是太明白,就想到了交替排成两行更节省空间。狼兄可否再略微提点一下?

8:4个固定孔不接地?
是没打算接地,这个是个手持的东西,我是想着浮地的

总的来说,布局是最关键的。布局不好,后面的布线,就很难做好。
很同意这句话

网友J:
超级电容充放电次数没有限制,设备无需更换这部分电池。现在时钟芯片部分,基本上都用超级电容了。
交替排成两行,是为了画多层板的时候,地平面不出现开槽,在地平面上,看到的是一个个独立的过孔。周围包裹着地,电源平面也是如此。
手持设备,有这么干的,将设备后面,手握的位置,放一个金属片,人体对大地也是一个电容,这样,也能为角落信号,提供一个回路,就像很多设备内部浮地,内外通过一个电容连接到一起一样。你可以借鉴一下。呵呵,我不做手持设备,没这方面经验

楼主:
多谢指点 大概明白了

排成我这样的一行就不能保证每个过孔周围都包地了

超级电容给我以后提了个醒 多了一条思路

网友K:
超级电容的确很好用。
楼主的板子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无论是布局还是布线。
说画板是体力活的朋友低估了PCB的技术含量,特别是高速和信号完整性敏感的板子。并不是线走通板子就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L:
晶振最好并联一个一兆电阻,接在两个电容中间

网友L:
贴片电容和贴片电阻的封装最好做成两种,以便焊接的时候容易区别,我一般把0805电容的封装的两个边做成圆弧,

网友L:
SOT-23封装的两个焊盘中间最好不要走线,不但GND要大面积铺铜,电源部分也要铺铜

网友M:
焊盘上 打过孔  不易 加工 容易出问题

网友M:
不好意思 回答的比较仓促
  老狼的 意见 不错
高手

网友N:
右上角的电阻可以放到底层吗?有些地方上下层的走线尽量不要平行。。呵,画得比我好多了~~

楼主(2010-07-29):
回复 网友K:

说的是 想画好一块PCB是很难得

楼主:
回复 网友L:

见过别人这么用 但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可否讲一下?

正有打算把电阻电容封装分开的 呵呵

我是图方便这么走的 没考虑过其中的影响,指教?还有双层板吧电源也做敷铜有必要吗?如何铺?

网友O(2010-09-12):
这块板也要5天  不是吧:lol

网友P:
路过。。。。
我也不懂。。
引用 网友B:

同上

网友Q:
菜鸟一个,学习受益!

网友R:
晶体焊盘有点小和晶体接地点有点大。。不容易更换。。

网友S:
呵呵,做的挺好的,单片机下面的过孔有没有影响,是不是过孔放到片子外好些?我只是瞎说

网友T(2010-10-18):
后面的分析受益不少

网友U:
能截大图说明人显示器大啊,
咱还是打屁股的CRT呢

网友V(2011-01-12):
谢谢分享,如果可以把原理图,PCB文件等资料放上去给我们初学者学习就更好了

网友W:
确实不错,值得我学习。呵呵;P

网友V:
好漂亮的板子啊。虽然不是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