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选择

楼主(2010-06-29):
在选择变压器时,需要估计系统功耗,该如何进行估计?一个菜鸟的求救

网友A:
根据系统各部分功耗计算。系统总功耗显然是各部分功耗之和。

网友B:
简单的,变压器输入电压大小以及通过变压器原线圈的电流,求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