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电平转换问题

楼主(2010-06-29):
请教下用瞬时开关实现电平的高低转换,
有没有这样的电路能够实现?
谢谢

楼主:
就是说有没有这样一个电路,开始输出是高电平,在第一次按下瞬时开关后输出变为低电平,第二次按下又会输出高电平

网友A:
这个东西,特别有个名字,叫“T触发器”。
不过,单独的T触发器很少见,可以用具有同相和反相输出的D触发器搭出来,例如半片74HC74。
用二进制计数器也可以实现此功能。

网友B:
可以这样实现,用一片CD4013,R 和S接地,将/Q与D接在一起,从CLK输入信号,Q为输出。

网友C:
CD4013或者555 搭的触发器会有上电误触发的可能,如果有条件还是用单片机来做吧

网友D:
比较赞成T触发器,呵呵 更简单的,直接用个单刀单制开关就可以了,一端是高电平,一端是地

网友E:
按楼上所说用74hc74仿真了下,应该可以吧

网友:
你是找单键开关电路吧,用两个原子粒加些电阻电容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