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输出电压,电压精度可以达到0.1V吗?

楼主(2010-06-29):
这样输出电压,电压精度可以达到0.1V吗?
输出最高电压可以达到电源电压吗?误差会有多少?

LM358是5V供电的.

谢谢.

网友A:
输出是不是应该串一个电阻啊
串接电阻,对地电容形成一个低通
纹波会很大啊

网友B:
能产生才怪

楼主:
怎样接才会输出可调的电压啦?

网友C:
先积分,然后再接跟随器。

网友D:
同意LS。
否则,如果PWM频率较低,估计是矩形波了。

网友E:
TI里面有篇专门介绍用PWM,运放做DA输出的文档,不过我忘记了,楼主可以去找找

网友F:
这基本是一个没有希望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