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邦arm9系列与三星和atmel的arm9对比!

楼主(2010-06-29):
总结了下华邦与其它厂家arm9的芯片比较,给大家参考。

网友A:
硬件上是好,但在软件上,文档上就差的远了.
      看看uClinux-dist里的源代码,到处都是Samsung,没见到几处有winbond的.
        再看看网上的资料,Samsung的资料到处都是,winbond的可就可怜了.

      软硬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才是王道! 毕竟winbond做ARM也没多久,还是期待winbond明天会做得更好!

网友B:
华邦的ARM9集成度比较高,带有很多外设,挺适合工控、POS等领域使用的,其它公司比较适合手持等设备用。领域不同,所以华邦的ARM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网友C:
我想如果用来做一块通用的板子,该怎么搞?

网友D:
老实说,华邦的ARM9真不咋地:
1)外扩性很差,总共只有3个外部中断线,请问你怎么扩外设,如果用上LCD,LCD就要占用一条中断线。还剩2条,晕倒!
2)其它的我不敢说,但我敢说,在DMA通道及其性能上,华邦的绝对不如ATMEL(不好意思,对比PDF我没兴趣看)。
3)在BSP及其开发工具链上,华邦的真的真的很差,与其使用华邦所谓的BSP及toolchain,还不如自己从网上下载标准内核自己修改,toolchain及制作根文件所有一切自己做都比在华邦的BSP上修改来的快,另外华邦的软件真是混乱!!!

网友E:
只能说各有优势吧,不过之前用ATMEL比较多,性能还不错

网友F:
这份对比资料应该是一家之言

网友F:
不同的人应该有不同的看法

网友G(2010-12-14):
不看好华邦,用ATMEL

网友H:
后者应该好用一点

网友I(2016-09-20):
价格是否比atmel与Samsung更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