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9V51RD2单片机从SoftICE模式轻松回来ISP模式的还魂**

楼主(2010-06-30):
哈哈,将P89V51RD2设定进入SoftICE模式,用Flashmagic很轻松就能搞定,然后就可通过串口联机调试程序了.
程序调试完了,该脱离仿真全速运行了,呵呵,东打听,西问问,告之得用并行编程器来恢复,而我偏好用TQFP44的贴片封装,要用并行高压编程器,太费事了,心灰意冷.
有一日,网上撞见一网友,发一篇博文,说只要运行一段代码,就能起死回生,今日闲下来,小试手刀,果然是还魂**,窃喜,不然独享,发项目包给遇此头大之事的网友,用Keil联机下载完程序后,全速运行一下,就恢复原始状态了.

楼主:
转贴原作者的博文内容如下:

有些人学习单片机时选用的单片机芯片是NXP(PHILIPS)的P89V51RD2。之所以选用它是因为它具有串口下载功能(ISP)和在KEIL中进行调试的功能(SoftICE,仿真功能)。新的芯片是ISP功能,通过FlashMagic 软件可以设置其为SoftICE功能。但要想回到ISP功能,则没有现成的好办法,只有通过编程器了。

    在NXP(PHILIPS)官方资料以及周立功网站上,关于P89V51RD2单片机SoftICE模式的介绍中都强调,一旦进入SoftICE模式后再想回到ISP模式,就只能使用并行编程器全片擦除的方法来恢复。

    但是我在网上时无意中发现一种恢复ISP功能的简单方法。不知是拿位高手写的。我亲自试过,确实可行!

将下面的程序,通过Keil调试方式下载到单片机里面,然后全速运行。再断电,就回到ISP模式了。

        ORG 0000H
        JMP MAIN0
        ORG     2030H
MAIN0:  NOP
        NOP
        NOP
        CLR A
        MOV DPTR,#1F20H
        LCALL Program_One_Byte;
        AJMP $

Program_One_Byte:
                   ORL   SFCF,#40H
                   MOV   SFAH,DPH
                   MOV   SFAL,DPL
                   MOV   SFDT,A
                   MOV   B,A
                   MOV   SFCM,#0EH
                   ACALL WAIT
                   ORL   SFCF,#40H
                   MOV   SFAH,DPH
                   MOV   SFAL,DPL
                   MOV   SFCM,#0CH
                   MOV   A,SFDT
                   XRL   A,B
                   RET
WAIT:              MOV   A,SFST
                   JB    ACC.2,WAIT
                   RET
SFCF DATA 0B1H
SFCM DATA 0B2H
SFAL DATA 0B3H
SFAH DATA 0B4H
SFDT DATA 0B5H
SFST DATA 0B6H
AUXR DATA 08EH
end

网友A:
给古道热肠解决问题的**,必然极品

网友B:
p89LV51用这个行不行啊?

网友C:
开在传播51~~~,这MP3还没吃够苦头???

网友D(2012-07-10):
楼主威武!~
找这个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