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信号

楼主(2010-06-30):
接近开关输出的开关量的信号送给光电藕合器,经过光电藕合器后送给单片机,接近开关安装在一台1KVA的交流异步电动机上。只要不启动电动机,程序运行正常。电动机后则程序运行不正常。
    主要表现:接近开关没有接近时,也看不到接近开关上的信号灯亮。但程序却按有物体接近开关的程序运行。

网友A:
很可能接近开关或单片机或传输线受到干扰,使程序跑飞。
这种问题,查起来非常麻烦。

网友B:
光电藕合器的输入端(含限流电阻)必须有“靠山”(上下拉电阻),不能认为输入线悬空就没有电流。具体在限流电阻前并一个数K的电阻,也就是说,接近开关闭合时,回路通过开关拉动的是此电阻和原来负载的并联。

楼主:
楼上的我明白了你的说的意思。我的输入原理图是这样的

楼主:
二楼的,查起来麻烦,关键是我都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B:
re LZ:

显然都没有“靠山”。

各输入对12V并一个电阻。

楼主:
OK,你这方案比较容易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