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继电器上电瞬间问题!

楼主(2010-06-30):
小弟原先用的单片机是STM32F系列的,现在要通过光耦再通过ULN2003驱动继电器。
前级图如下:

现在想改进一下,将三极管去掉,换个74系列的缓冲器,都说7404会上电抖动,主要考虑上电瞬间误动作。
请前辈推荐一个74型号。

网友A:
上电抖动可以通过上下啦电阻的方法来解决

网友B:
除了上下拉电阻,也可以考虑上电缓启动的方案,就是电压管脚加上阻容器件,搭成充电电路,避免上电瞬间电压跳变造成芯片输出电压的跳变。

网友C:
用负逻辑驱动就不会有上电误动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我单片机上电后是默认输入态,
想接7404,这时7404输入是高阻态,输出会是啥呢?

网友D:
7404是TTL电路,输入端高阻等于输入端高电平。

网友E:
老问题了。要解决很简单

网友:
搭一个H桥怎样

网友F:
继电器动作时间要ms级。一般加个上(下)拉电阻就可以了。
兄弟专业做继电器,继电器方面技术问题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