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0-06-30):
我做了个PCB,是LPC2368的ARM。
板子出来测晶振的两个脚都是低电平,就是不起振,这个不好使别的也没办法测量。
牛人帮忙说说一般晶振不起振都是哪里出问题?
我用的是12M晶振,22PF的电容。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我把电容换成30PF的也不行,并个1M的电阻也不行。

楼主:
LPC2368,这个芯片,在不接晶振的时候,ARM上电后,两个晶振引脚应该是都是高电平吧?我把晶振拿下去了,测了一下全是低电平,是不是ARM有问题啊(在外围电路都正确的情况下)?
正常的接晶振,ARM是不是一个脚是晶振的波形,一个脚是高电平啊?
怎么没人理我呢?

网友A:
可以换1片LPC2368试试看。

正常的接晶振,ARM的振荡器的2个引脚应该都有波形。

网友B:
各个IO口的电源和地都正确吗?
复位电路正常吗?
晶振是好的吗?

网友C:
lpc2368必须注意EINT0引脚要上拉,防止进入ISP模式,否则的话就是焊接问题或者芯片问题,当然晶体部分硬件也需要查看,22p的电容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