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米内如何实现无线按键

楼主(2010-06-30):
通过ASK调制,载波频率几百k,在1米内实现无线按键,就1个按键。接收端不需要对信号解码,所以对信号质量要求不高,只需要感应到有脉冲串即认为按键被按下。
图为发射电路,按键按下时ASK输出脉冲串,通过电感发射出去。
请教接收电路应该如何设计?

网友A:
不做编解码很危险,几百K很难把握,灵敏度低了,距离达不到,灵敏度高了,随便一个玩意儿都能干扰造成误触发
哪怕做最简单的解调都行

楼主:
不做编解码很危险,几百K很难把握,灵敏度低了,距离达不到,灵敏度高了,随便一个玩意儿都能干扰造成误触发
哪怕做最简单的解调都行
引用 网友A:

就是需要感应1米之内的1个按键,用ASK调制,干扰暂时先不考虑吧,能实现无线按键就行,发射电路如上也很简单,现在想请各位大侠给个接收电路参考一下
如果要做调制解调,对电路的性能要求又高了
(可能会扩展到2个按键,想用两种频率的脉冲串分别代表2个按键,接收电路做2个通道,通过选频来感应对应的按键)

网友B:
不编码可靠性比较低,容易误触发

楼主:
不编码可靠性比较低,容易误触发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个简单的编码,比如载波100kHz,按键按下就发送5ms的载波信号,接收端收到5ms左右载波信号(或者直接由电路解调为5ms的电平信号)认为是远程有按键,并送单片机处理

接收感应电路有哪位大侠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C:
近距离可以考虑用红外线!
你的原理图可能实现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红外有方向并且不能任何遮挡
原理图是发射部分的,请问有哪里有问题吗?
另请教接受部分的原理图该如何设计

网友D:
这个倒是有创意

网友E:
:)长见识了

网友F:
发射都这么简单了,接收也不能复杂了,直接天线加选频就中了!
天线会吧,选频也会吧!电路出来了!

楼主:
发射都这么简单了,接收也不能复杂了,直接天线加选频就中了!
天线会吧,选频也会吧!电路出来了!
引用 网友F:

天线就绕个电感线圈,对选频一知半解
有莫有哪位大侠提供一个电路参考一下?

网友G(2011-03-26):
接收电路可以去参考一下直放式收音机,数百KHz相当于中波到长波,单晶体管直放式收音机的电路即可使用,但建议还是加上简单编码,否则开关个灯什么的就会引起误触发,落在某中波广播频段上就更不可靠了。收音机电路可以去参考《少年晶体管收音机》,在本站书友会论坛匠人手记栏目里的那个晒书高楼帖中就有下载资源。

网友H:
参照学校学外语的那个感应接收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