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VIPer12A做的一个小功率开关电源!

楼主(2010-06-30):
输出12V/150mA

1。不加RC吸收回路则输入电压260V会烧芯片,80V---220V都工作正常。
2。如果加了RC就不会烧芯片,但发热量变高带载能力不行。带载时只能在200---   280V正常工作

  请问这个电路要如 何改进,RC要如何取值

网友A:
贴图,不要链接。

网友B:
不知道你那个RC具体在什么位置,你还是直接贴图上来吧。

网友C:
1.C1是否小了点.输入220V 10% 输出1W功率C1应该1UF以上.
2.RC吸收电路好象值大了点
3.VDD供电是否正常.
现在VIPER有设计软件,用者还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