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限流电阻多大合适?

楼主(2010-06-30):
4位8段数码管,限流电阻位100欧。动态显示。
发现78L05(查看资料其允许最大电流70ma),发现发热比较严重。

手上没有200,300欧的电阻
准备换个470欧的电阻上去。。

不知数码管的限流电阻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合适?

网友A:
只要让电流不超过额定值都没问题吧,不过电阻大了,亮度小了,看你怎么取舍了

网友B:
78L05发热,楼主准备减小数码管电流,那么数码管亮度必定减小。
限流电阻多大合适,只能在数码管亮度和稳压芯片发热之间权衡。

楼主:
呵呵。
问个相关问题。

能能通过控制数码管显示时间来控制功率,减轻78L05功率。

比如,让一半的时间数码管不显示??

网友C:
MAXIM有很好的数码管驱动芯片,能很好地利用视觉暂留来降低功耗

网友B:
“让一半的时间数码管不显示”
如果是数码管全灭,那和没有数码管显示是一样的。
如果是让动态显示的数码管占空比减小,那么数码管的亮度减低,这和减小电流也差不多。

网友D:
数码管应该直接由外部电源取电,通过电阻降压限流,做好单片机I/O口驱动就可以了!
从5V取电,本身就存在亮度与功耗的矛盾
如果电路无法改了,那就只能降低亮度,或者从5V电源上做**!

网友B:
7楼说得对,数码管对电源稳定性要求很低,完全可以不经78L05稳压。这样78L05功耗要小得多。

网友E:
可以用程序调整占空比,从而调节亮度和平均电流

网友F:
楼上的方法可以试试
减少损耗

楼主:
现在是用软件减少导通时间的方法,发热情况好很多了

网友G:
限流电阻太小了。每段10ma即可。不行的话用高亮的,电流更小

网友H:
5V 点一般的LED 或数码管我都用1k的电阻,想亮度高点用510欧的,最高也就330欧,楼主为什么要用那么大的电流去驱动,我还是有点不解。

网友I:
大点,小点能亮则行,亮度就看自己了,只要单个LED电流不大于20mA就行

网友J:
一般最常用的组合为
5V    330欧姆
12V   1K
24V   2K
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K:
只要不超过发光二极管的上限就行吧,5V条件下
200欧姆肯定可以亮,但是功耗大了点,
1K的也可以亮,亮度稍微低了点,那就中和一下,500欧姆左右就可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