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好贵啊,能自己做吗

楼主(2010-06-30):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能了,搜一下肯定能得到好多答案,自己选择就是了。

楼主:
搜不到啊

网友B:
用ULN2003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C:
参看驱动器的内部电路,然后用分立元件搭一个就OK了
ULN2003内部还算简单,就是大功率反向器,搞一下看看

网友D:
可以的。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的。uln2003只能驱动小功虑步进电机吧,不知楼主电机功率?另外,很多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