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改为贴片后场管发热.

楼主(2010-06-30):
图中除电解电容,场管外其余的元件都改为贴片元件了,主要是电阻电容吧.板子重新新布过.这是IGBT的驱动的一组.相当于全桥.改为贴片后IGBT的驱动波形和原来使用直插元件的是一样.但是那四个场管要比使用插件的板子.热接近20度.C60原来是使用的独石电容,现在改为X7R的贴片.我用示波器测试过场管的开通上升时间和原来使用插件的板子一致,是什么原因使那四个场管发热呢?

网友A:
我想是应该跟布线有关系,因为楼主说已经重新布线。

楼主:
布线会导致元件发热么?

网友B:
估计是C60耐压不够

网友B:
LZ可用(二个X7R的贴片225并联)后再和(二个X7R的贴片225并联)串联,共用4个X7R的贴片225在PCB板原C60位置上代替原来用一个X7R的贴片225做试验,看看是否还会导致场管严重发热。

楼主:
谢谢LS的,我已经将此处贴片电容用原来的独石电容替代过了,结果是还是发热,最郁闷的是我将那个脉冲变压器给取了,做实验还是发热....

网友A:
回复 楼主:

当然会,布线会造成线路自激,然后导致一些器件非正常发热。

网友C:
回复 楼主:

全桥上下管可能直通了一小段时间?

网友B:
看来只剩下一种可能,就是伟林电源所言的,布线不合理,造成线路自激,然后导致一些器件非正常发热。

网友B:
LZ, R140-R143电阻阻值是否用对?如换贴片时阻值搞错(变大许多),由于驱动功率不足,也会导致功率场管非正常发热。

楼主:
这几个电阻都核对过...我测过场管G的上升波形,和没改以前基本一样.还有个现象是前面的驱动IC也比以前的板发热严重...

网友B:
还有个现象是前面的驱动IC也比以前的板发热严重...
引用 楼主:

那问题是否可能出在驱动IC的前级?

网友B:
比如,供电线(或PCB板走线)太细,引起GND电平不稳,压降差太大,造成线路自激。

楼主:
如果说电平稳定的话通过用示波器测试IC的供电可以看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