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cd12864

楼主(2010-06-30):
想用12864lcd做检测系统的显示!
但对其串行连接方式不太熟悉!
问一下:串行方式连接单片机(51)需要多少个引脚呢?
给怎么连才对?

网友A:
你看你的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我用过串行的都是三线通讯,一线用于串行并行选择,引脚如下:
RS-----数据\命令选择端口
R/W---数据口
E------时钟口
PSB接地
其余就是芯片电源和背光电源,对比度调整通过电位器分压接到V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