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初搞PIC 高人指点啊

楼主(2010-06-30):
请教个问题 我的硬件开关是一个按键 按一下开 再按一下关 ,但实际上不是关 因为这个开关直接连到复位上 所以 再按一下是复位 ,那么实际产品 再按一下 没显示了 应该处于睡眠状态了,小弟不明白 这个程序上我怎么判断啊 ,他直接接到复位上 我还没来得及判断 那按下去不就复位了?一直没个思路 高人指点下

网友A:
单片机有冷复位和热复位,复位端复位算是热复位,热复位时RAM值保持上次赋值,可以根据这个机理在程序初始运行时做判断复位类别,然后根据标志位进行开或关的动作,不过这种做法只有等按键松开才会执行动作。有些单片机好像也有状态位可以判断冷热复位。
应该把按键一端接复位,一端接I/O,I/O平时是高阻,当需要检测按键时,让其为输出低电平状态。

网友B:
PIC的MCLR端可以做输入口用,往简单的地方想,别被忽悠了。

网友A:
:D楼上说的对,把这茬给忘了
用的比较多低端PIC,MCLR没有复用,习惯了!

网友C:
如果做复位用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