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通讯功能求助

楼主(2010-06-30):
我正在使用STM32F10XB_EVAL开发板调试USB例程VirtualCOMPort,USB转串口功能,将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回去。枚举过程OK的,但到了通讯部分就不行了,用通讯工具发送数据,却接不到回复。
用调试工具,发现buff_out[]中是PC通讯工具发送的数据,但串口的接收中断就是没有产生,因此buff_in[]也就是空的了。但在初始化里,串口中断是开了的
请教高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怎么没人的,是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就是串口的接收中断没有产生

楼主:
原来是机制理解错误,惭愧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最近也在做stm32的 virtual com port ,好像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我的板子是自己做的,我把上拉电阻直接接到了3.3v上,pc机能够发现虚拟串口,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能够发送,但是接收不到(用usart接收)。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你所说的机制是什么?谢谢

楼主:
我说的机制是USB转串口的机制。看你的USB转串口的通信波特率设定与用来接收的串口设定是否匹配,还有就是两个串口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