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教CAN发送没有应答时会一直重发吗?

楼主(2010-06-30):
请教CAN发送没有应答时会一直重发吗?
假如总线上某节点发送出的帧没有其他节点接收,这时应答场应该就得不到应答,这样应当就会发送不成功。那么这时的CAN控制器是一直自动重发吗,还是自动从发多少次后报错?

网友A:
一般情况下确实如此。

网友B:
取决于控制器的配置。一般重发若干次后产生一定级别的错误。

网友C:
应该是如此.  这个问题 应该可以弄实验 搞定

网友D:
CAN的应答帧是控制器自动响应的
若总线上只有唯一的节点,发送出去之后没有应答,则是不停的重复发送。
若总线上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节点,即使没有回复报文,但因为发送报文的节点收到ack位了,也不会重复发送

网友E(2010-12-15):
顶5楼的, 前段时间在调试CAN时,用一个节点调试,发现不停的在发,后来再连上一个节点就好了

网友F:
是这样的,除非设置成汁发送一次

网友G(2011-01-24):
会,直到发送最大允许次数,然后报错。

网友H(2011-03-03):
可以设置

网友I(2011-04-07):
其实!如果是多个节点的话,即使接收的节点没有在线或者接收的节点根本不在总线上,发送节点也是成功的,
不会重发!
can 总线的应答模式我认为根本没用啊!如果能检测节点不在总线上该多好啊!

网友J:
其实!如果是多个节点的话,即使接收的节点没有在线或者接收的节点根本不在总线上,发送节点也是成功的,
不会重发!
can 总线的应答模式我认为根本没用啊!如果能检测节点不在总线上该多好啊! ...
引用 网友I:

就是说如果是多个节点,接收的节点不在,但是其他节点会接收数据(但是不处理),然后回一个ACK,所以发送方就认为是发送成功了?

网友J:
搭lz的帖子,多问一些:

1、串行通信一般都有超时的处理。那么,会不会出现这种可能:接收方在收到一些数据后(但没有完全收完一帧),其他数据在几毫秒之后才到?如果出现了,因为发送方收到的ACK不正确,就继续重发?

2、引3L"取决于控制器的配置。一般重发若干次后产生一定级别的错误。 "
能不能具体讲讲啊。这个是CMR吗?一般多少次会产生错误?
多谢~~~

网友K(2019-01-17):
这个得看有没有自动离线管理,如果有自动离线,那就看不到波形了,如果没有使能自动离线那就会不停的发错误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