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CAN发送没有应答时会一直重发吗?

楼主(2010-06-30):
请教CAN发送没有应答时会一直重发吗?
假如总线上某节点发送出的帧没有其他节点接收,这时应答场应该就得不到应答,这样应当就会发送不成功。那么这时的CAN控制器是一直自动重发吗,还是自动从发多少次后报错?

网友A:
没有应答时,CAN控制器是一直自动重发。可以查询状态,但不会重发多少次后出错退出。

如果是定时触发(Time Triggered)模式,则不会一直重发。

网友B:
得看什么模式,一般发送多次后会自动退出,不再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