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问题,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0-06-30):
请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图,图中的2W 51欧电阻在使用过程中这个电阻会把PCB烧焦。实际量得流过此电阻的电流为70ma,两端电压为3V左右。稳压管是1N4734  电容用的是2UF的

网友A:
贴图,不要链接。

楼主:
已经修改了,不是链接

楼主:
还是看不到图吗?

网友B:
没有看到图,求图

楼主:
怎么回事呢。能不能说一下怎么贴图的。我这边是直接看到图的啊

楼主:
图已上,请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这个电阻上功耗约0.25W,不应该发热很厉害。

楼主:
实际上算出来的功耗确实不应该会发热,不过有退回来的产品,板子确实被烧焦,而且电阻前面的滤波电容竟然也炸掉了。补充一下,带的负载是一个直流电机,不过负载是从桥式整流后面接的。

楼主:
实在是想不出哪里的问题,坐等热心人出现。

网友A:
那么,你应该检查一下2uF的降压电容是否短路,保险丝是否已烧断。

楼主:
电容和保险丝均正常,除了电阻烧断,板子烧焦没有其它任何问题,板子只是电阻下面烧焦

网友C:
我想问题可能出现在:
      马达的某个部分与上面整流之后的地或者电源短结了,这样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短掉了保险丝右边的那个降压电容,使得220V直接加在后续电路引起的。上述电路图中,上下两部分需要完全隔开。

网友D:
1,负载变化可能会使51ohm两端的电压变高,并且可能有50hz的纹波,用示波器检测一下,看看功耗时候超了。
2,2W的电阻如果长时间发热,就会降低功耗,发热变厉害,看看是否有其它的热源。

网友E:
可控硅接反了吧?

你的触发电路怎么接?

网友F:
同意老X的观点。
可控硅接反了。
220V电压经可控硅阴极至触发极,再通过触发电路引入地,通过2W/51欧电阻形成回路。

网友G:
这电路发热是正常的,首先这电路就不好,电阻应该放在降压电容后面或前面,取值应该是100~200欧线绕电阻。为什么不用桥式整理?降压电容不宜用过大的,大了电路中的电流处理不当,将会有元件发热,电流处理的原则是降压电容能提供多少电流,电路中就应该消耗掉多少。可控硅电路不知道你是用来干嘛用?画个不完整的图让别人怎么猜!!!法克,做技术的就在diao样,老以为别人会把你怎么

网友H:
图画的有问题吧?

楼主:
13# chenshanwen   马达部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后来换了一块板子上去是正常的。不知道您说的上下两部分电路完全隔离,需要怎么做

楼主:
18# six_ya 我拿到的时候就只有块板子,本来是没图的,我为了问问题,临时画了出问题的一部分出来。

楼主:
16# xwj 可控硅接反会不会导致电阻发热严重到烧坏板子和电阻本身的程度,我对这个不是很懂,望指点。

网友E:
16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过我估计只是你抄板的时候画错了

同意老X的观点。
可控硅接反了。
220V电压经可控硅阴极至触发极,再通过触发电路引入地,通过2W/51欧电阻形成回路。
引用 网友F:

楼主:
嗯,实际电路是没有反的,如果是反的220V直接加在电阻上,那就是所有的产品都会把电阻烧掉。

网友I:
电路设计不合理.本身就会造成这种现象.
1建议将限流电阻改为2w/22欧姆.或将降压电容改为105如果你供电够的话(不知你什么电路要70ma的电流.scr?)
2限流电阻最好悬空安装.引线不能太短.周围空间不要太紧凑.
3电解电容并瓷片电容.

网友I:
桥式整流是不能用可控硅的.

18# six_ya

网友J:
用光耦驱动可控硅,试试

网友K:
为什么桥式整流不能用可控硅??

楼主: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桥式整流不能用可控硅。

楼主:
电路设计不合理.本身就会造成这种现象.
1建议将限流电阻改为2w/22欧姆.或将降压电容改为105如果你供电够的话(不知你什么电路要70ma的电流.scr?)
2限流电阻最好悬空安装.引线不能太短.周围空间不要太紧凑.
3电解电容 ...
引用 网友I:
  后面为单片机供电,驱动一个蜂鸣器,和五个红色LED。

网友L:
问题我估计就出在那个接地符号上,设备漏电时额外的电流就来了,
结果会与你的元件损坏比较一致:“不过有退回来的产品,板子确实被烧焦,而且电阻前面的滤波电容竟然也炸掉了”

网友I:
关于桥式整流不能用可控硅指的是这个电路中的情况.或者说是阻容降压电路里用桥式整流不方便用可控硅.因为触发信号跟可控硅没有共同的"地"没法驱动可控硅.当然有人会说可以用光耦解决,可是用阻容降压的目的就是为了省钱用加光耦的办法不如直接用变压器供电了.

网友I:
解决的方法有很多.也可以减小被烧毁的电解电容的容量同时在稳压管两端并联一个电阻.

网友M:
俺这个电阻一般用0Ω的。

网友N:
是用在那里要这么大的电流呢,降压电容是2U,还有你那个稳压管是5.6V的,能不发汤吗,差不多全部的电流都涌到稳压管那里了,要不可以将降压电容改成0.68要不就1U的试试吧,然后再把那个电阻再换小点阻值的

网友O:
回复 网友I:

RET,同意,俺做标志灯的时候也碰到过类似问题,后来换了光偶触发。

楼主:
稳压管两端并一个电阻是作负载吗?

网友P:
电路既然是能工作的,原理上不应该有大的问题,图中的可控硅应该是画反了。
可能的原因是电阻前面的电容耐不住冲击,开路了,此时流过电阻的电流是脉冲电流,功耗将会增加不少,引起发热烤焦PCB。

楼主:
电路既然是能工作的,原理上不应该有大的问题,图中的可控硅应该是画反了。
可能的原因是电阻前面的电容耐不住冲击,开路了,此时流过电阻的电流是脉冲电流,功耗将会增加不少,引起发热烤焦PCB。 ...
引用 网友P:
按道理来说,电阻前面的电容耐压是25V的,应该是足够了,不过后面的已经把耐压改成35V的了,现在测试还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P:
不能光看耐压,在电源的插拔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大的冲击电流(特别是交流电压的峰值接入时),很可能将电容冲坏。

网友Q:
我也认为这个图有问题,图中的地都与地线相差不知道多少伏了,还有就是可控硅那里的触发电压也会很高.

还有就是当输入电压变形有严重畸变的时候,用电容降压是特别不安全的.电流会超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