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PORTA、DDRA什么关系

楼主(2010-06-30):
PORTA、DDRA什么关系,一直没明白

网友A:
这个AVR的芯片手册上应该有,都是寄存器

网友B:
一个是IO的数据寄存器,另一个是相应IO的方向设置寄存器

网友C:
回复 楼主:
DDR是代表此口的方向:0为输入,1为输出.与PORT有关.
如:DDR=0;PORT=0;代表此口为悬空输入.
    DDR=0;PORT=1;代表此口为上拉输入.
    DDR=1;PORT=0;代表此口输出0.
    DDR=1;PORT=1;代表此口输出1.
资料中应该说得很详细了.........

网友D:
寄存器    控制端口

网友E:
看不清四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