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好贵啊,能自己做吗

楼主(2010-06-30):
步进电机驱动器的价格是步进电机两倍多

太贵了,这个可以自己研发吗,困难吗

如果是买别人的芯片自己做呢,大概要多少钱

因为我的步进电机只需要一个比率就可以了

网友A:
此帖昨天好像回复过,忘记是哪个版面了。
可以自己做,不算难。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有不少相关资料。
“只要一个比率”不明白什么意思,是指要求一种速度吗?

网友B:
拆个旧的软驱不也行?

楼主:
此帖昨天好像回复过,忘记是哪个版面了。
可以自己做,不算难。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有不少相关资料。
“只要一个比率”不明白什么意思,是指要求一种速度吗? ...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侠,昨天不小心发错了,能麻烦给个链接吗

只要一个比率就是不用经常变换速度的,只要一种速度就行

楼主:
拆个旧的软驱不也行?
引用 网友B:

没有明白您的意思

网友C:
旧的DVD VCD 光驱 软驱 里面都有1个或者以上的马达驱动。。对了 还有马达。

网友A:
只要一个速度,那只要定时按照顺序驱动步进电机各相即可。
这用个最普通的单片机加上几支分立三极管就能实现。

网友D:
让它工作不难,做好就难了

网友E:
用个2051之类的小单片机引脚驱动几个mos管实现不会太难的,要求不高完全可以这么做。

把那个“几相几拍”的时序搞明白就行了。

网友F:
可以用专用模块做,很方便。

楼主:
谢谢大家,请问楼上的朋友,怎样用专用模块做?

网友G:
简单的驱动IC可以用ULN2003,把步进电机的时序搞明白,一般的小步进电机动起来也是容易的

网友H:
有很多便宜的, 如果只是简单的驱动, 四拍,8拍,自己搭个桥也可以, 集成桥也就几块钱。
细分驱动, 有便宜的北京博远 THB7128公司推荐,中发29块钱。

步进电机也可以买到便宜的, 修打印机的那,可以到中关村从打印机中拆器件的地方看看。
我原来在天津买从那种针式打印机下拆的5元钱一个。

楼主:
我不知道怎样算要求高

只是我这个步进电机是需要数控的,

也就是说我的步进电机的行程必须是准确的受我控制的

不能我让他转10圈他只转了9圈

是不是需要考虑什么失步问题

好的步进电机有些什么特异的品质吗

网友G:
步进电机的失步要完全解决不是那么容易,把步进电机的转速限定到一定的范围,增加反馈和速度计算对比电路等

楼主:
反馈电路是加在驱动器里还是在步进电机上呢?

网友I:
成品驱动器有贵的也有便宜的吧。想便宜又简单的就用全集成驱动芯片来做。像THB7128这类芯片,外围电路超级简单。
楼主是用在什么数控设备上的

楼主:
切纸机的推纸器,裁切长度全靠步进电机把握的

网友I:
收送纸的?  那跟服装绘图仪的进纸部分差不多呀。我帮客户搞的进纸驱动就是用THB7128做的,驱动2A的57电机。

裁切长度应该说是由控制的脉冲信号把握吧,每次给定的脉冲数一样,步进角度也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