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保持芯片如何选型?

楼主(2010-06-30):
要求:
采样时间 小于 1ms,
保持时间 10 s,下降 0.01%.

应选择哪款 芯片,请指教。

网友A:
对价格又要求吗?用ti的吧.应该有符合你的要求的芯片.

楼主:
性能优先,价格先不考虑。//总不会太离谱,hh

网友B:
保持时间10s?
好像没有能保持这么长时间的芯片。

楼主:
是要求保持 10 秒.

网友C:
换种设计思路,这种芯片多数场合下并不需要,采样保持时间可以如此之长就更不需要了。

楼主:
这是在 慢周期 下对  快速脉冲(相对而言)  进行采样并保持用的,  后续电路还是模拟的。

网友B:
6楼chunyang已经说过了,换种思路吧。
即使能够做出来,成本恐怕也太高了,高到你无法接受,虽然你说“价格先不考虑”。

网友D:
10S是什么一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