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 开关的疑惑?

楼主(2010-06-30):
电路图有了,图中所有的MOS还没有加电,就开始反向导通~~很不解途中红色为电流实际走向,绿色为预期走向,我用的MOS是76121D型,难道这种MOS管SD方向能直接导通?手册上也没有详细说明~~

楼主:
NND,终于找到原因了,这种MOS反向能够直接导通,擦~~

网友A:
体二极管

网友B:
“手册上也没有详细说明~~”
那是不可能的。不但给出符号图,连这个二极管的正向电流、反向恢复时间等参数都一定会给出来。只能怨你看得不仔细。

网友C:
呵呵,这个应该算是基本常识了:)

要双向都截止的话就要两两反向串联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