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信号抖动怎么处理?诚求可行办法

楼主(2010-06-30):
我用一个传感器,不带信号调理电路。目前的应用中,我只加了一级电压跟随来进行阻抗匹配,但是应用中,信号抖动很大。本来测量的是位移,是连续变化的,但是中间会突然蹦一下一下的,出来的信号曲线像是在一个平滑曲线上面带有抖动。

      请问这是需要加一个低通滤波吗?我试了用RC滤波器可是看不出效果。是不是我的R和C的参数选择不合适?是否有其他更简便的方法呢?只要能把那个抖动去掉就可以。

      另外,这种随机变化的传感器信号,它的频率怎么确定啊?传感器的输出大概40毫秒变化一次,也就是说可以认为是每一秒采样25次,是不是就是25Hz的信号呢?

      问题特简单,我特菜,大家别批啊。找了很多资料,一弄就是响应函数、切比雪夫,可我弄半天不明白一些基础的问题。

网友A:
软件处理一下呢

网友:
硬件电路还不完善吧?

网友B:
用软甲来解决吧

网友C:
直接采用软件消抖就可以了
给你个例程

#define N 10
char filter()
{
        char count=0;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while (value !=new_value);
        {
                count++;
                if (count>=N) return new_value;
                delay();
                new_value = get_ad();
        }
        return value;
}

网友D:
需要先找出抖动的来源,是传感器、ADC还是电路路存在其它的干扰源?

“传感器的输出大概40毫秒变化一次”,这是不是表明传感器是一个数据传感器,输出的信号是电流、电压还是频率?

如果传感器输出的是模拟信号,加滤波器是有用的,一般是低通滤波,RC、有源需要看情况。

抖动的幅值是多少?采集10次,出现几次不正常的数据?

如果抖动幅值小,是否为传感器或ADC本身的精度问题。

如果不是传感器或ADC的问题,则可能需要改进PCB,再加上软件滤波,最简单的方法,采集10次,去掉最大、最小,再累加,再除8(可右移3位)。

我水平有限,已尽最大能力回复你了,希望能有帮助!

Good luck!!!

网友E:
先要搞清楚是谁在抖,才能解决它抖,呵呵

网友F(2010-09-09):
6楼好人呐!

网友G:
5楼也不错啊。。。

7楼的太搞笑了。。。

网友H:
1、确定传感器、电路、软件上是否存在问题
2、如果确定都没问题,传感器本质上确实存在这种扰动,可以使用一阶滤波

网友I(2010-10-10):
7楼靠谱

网友J(2011-07-23):
RC滤波的截止频率设计的是否合适

网友K:
讲得都有道理啊
找传感器上传感器之家www.sensorshome.com

网友L(2011-09-20):
7楼说的没错,要先搞明白抖动的原因和频率,如果有规律的话就可以用软件来解决干扰!